MATLAB 中 find 函数的线性索引的使用

楼主(2020-01-06):
find
查找非零元素的索引和值

Syntax
k = find(X)

k = find(X,n)

k = find(X,n,direction)

[row,col] = find(___)

[row,col,v] = find(___)

Description

k = find(X) 返回一个向量, 其中包含数组 x 中每个非零元素的线性索引。

  • 如果 X 是向量, 则 find 返回与 x 方向相同的向量。

  • 如果 X 是多维数组, 则 find 返回结果的线性索引的列向量。

  • 如果 X 不包含非零元素或为空, 则 find 返回空数组。

例子:

Zero and Nonzero Elements in Matrix

Find the nonzero elements in a 3-by-3 matrix.

X = [1 0 2; 0 1 1; 0 0 4]

X = 3×3

     1     0     2
     0     1     1
     0     0     4

k = find(X)

k = 5×1

Use the logical not operator on X to locate the zeros.

k2 = find(~X)

k2 = 4×1

k = find(X,n) 返回与 x 中的非零元素对应的前 n 个索引。

例子:

Elements Satisfying a Condition

Find the first five elements that are less than 10 in a 4-by-4 magic square matrix.

X = magic(4)

X = 4×4

    16     2     3    13
     5    11    10     8
     9     7     6    12
     4    14    15     1

k = find(X<10,5)

k = 5×1

View the corresponding elements of X.

X(k)

ans = 5×1

k = find(X,n,direction), 如果方向为 "last", 则查找与 x 中的非零元素对应的最后 n 个索引。directionis "first" 的默认值, 它查找与非零元素对应的第一个 n 索引。

例子:

Last Several Nonzero Elements

Create a 6-by-6 magic square matrix with all of the odd-indexed elements equal to zero.

X = magic(6);

X(1:2:end) = 0

X = 6×6

     0     0     0     0     0     0
     3    32     7    21    23    25
     0     0     0     0     0     0
     8    28    33    17    10    15
     0     0     0     0     0     0
     4    36    29    13    18    11

Locate the last four nonzeros.

k = find(X,4,'last')

k = 4×1

x(k)

ans =

[row,col] = find(___)使用以前的语法中的任何输入参数返回数组 X 中每个非零元素的行和列下标。

Elements Satisfying Multiple Conditions

Find the first three elements in a 4-by-4 matrix that are greater than 0 and less than 10. Specify two outputs to return the row and column subscripts to the elements.

X = [18 3 1 11; 8 10 11 3; 9 14 6 1; 4 3 15 21]

X = 4×4

    18     3     1    11
     8    10    11     3
     9    14     6     1
     4     3    15    21

[row,col] = find(X>0 & X<10,3)

row = 3×1

col = 3×1

The first instance is X(2,1), which is 8.

[row,col,v] = find(___) 还返回向量 v, 其中包含 x 的非零元素。

Subscripts and Values for Nonzero Elements

非零元素的下标和值

Find the nonzero elements in a 3-by-3 matrix. Specify three outputs to return the row subscripts, column subscripts, and element values.

X = [3 2 0; -5 0 7; 0 0 1]

X = 3×3

     3     2     0
    -5     0     7
     0     0     1

[row,col,v] = find(X)

row = 5×1

col = 5×1

v = 5×1

    -5

Subscripts of Multidimensional Array

Find the nonzero elements in a 4-by-2-by-3 array. Specify two outputs, row and col, to return the row and column subscripts of the nonzero elements. When the input is a multidimensional array (N > 2), find returns col as a linear index over the N-1 trailing dimensions of X.

X = zeros(4,2,3);

X([1 12 19 21]) = 1

X =

X(:,:,1) =

     1     0
     0     0
     0     0
     0     0

X(:,:,2) =

     0     0
     0     0
     0     0
     1     0

X(:,:,3) =

     0     1
     0     0
     1     0
     0     0

[row,col] = find(X)

row = 4×1

col = 4×1

最后介绍下线性索引:

线性索引允许使用单个下标索引到数组中, 如 a (k)。MATLAB®将数组视为单个列向量, 并将每个列附加到上一列的底部。因此, 线性索引将列中的元素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编号。

例如, 考虑一个3乘3矩阵。您可以引用 a (22) 元素与 a (5) 和 a (23) 元素具有 a (8)。线性索引根据数组的大小而变化;a (5) 返回一个3乘3矩阵的不同位置的元素, 而不是4到4矩阵。

sub2ind 和 ind2sub 函数在下标和线性索引之间转换时非常有用。

网友:
    find 函数的线性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