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用VS2010调用matlab封装DLL动态链接库

楼主(2020-01-06):
matlab封装DLL动态链接库 再用VS2010调用(matlab VS混合编程)(转载)

整个配置调试过程使用的环境为matlab2011a(version 7.12.0.635),VS2010,操作系统是window7

一,设置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

系统变量增加D:\R2011a\bin\win32;D:\R2011a\bin和E:\Microsoft VisualStudio 10.0\VC\bin,这个分别是我的机器上matlab和VS安装目录下的路径。

系统变量设置完毕后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方能生效。

二,设置matlab的编译环境

在matlab中输入命令mex -setup,选择Microsoft Visual C++ 2010

再输入命令mbuild -setup 同样选择Microsoft Visual C++ 2010

p.s. 这一步中,在我自己配置的过程中,matlab可以很容易的识别出机器上装有的编译器以及他们的安装路径,其中包括VS2010,选择它就是了。也许有的环境下matlab不一定能找出VS2010中的VC编译器,这个怎么解决就不知道了。

三,matlab编译.m文件

输入mcc -W cpplib:youRFunLib -T link:lib yourfun.m

其中,yourfunLib是生成的DLL,Lib的前缀名字,也就是你最后可以是使用的DLL以及Lib库的名字;yourfun是你需要编译的.m函数。

编译完成后得到了下图中的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中后缀为DLL,LIB,H的文件在VS调用的时候有用,其他文件目前没有使用。(这里我把yourfunLib指定为aetherLib了)

四,VS2010 的配置

新建一个控制台项目。

打开项目的属性页,针对这个项目做如下的设置:

1.VC++目录下的包含目录添加

D:\R2011a\extern\include(matlab安装目录下的路径)

D:\R2011a\extern\include\win32  (matlab安装目录下的路径,下同)

C:\Users\lenovo\Desktop\aether\aether  (你自己新建的项目中的路径,下同)

2.VC++目录下的库目录添加

D:\R2011a\bin\win32

D:\R2011a\extern\lib

C:\Users\lenovo\Desktop\aether\aether

D:\R2011a\extern\lib\win64\microsoft

D:\R2011a\extern\lib\win32\lcc

D:\R2011a\extern\lib\win32\microsoft

3.c/c++中的常规里面的附加包含目录添加

D:\R2011a\extern\include

4.连接器下面的常规中的附加库目录添加

D:\R2011a\extern\lib\win32\microsoft

5.连接器下面的输入中的附加依赖项添加

libeng.lib

libmat.lib

libmex.lib

libmx.lib

mclmcrrt.lib

mclmcr.lib

aetherLib.lib(这个是你自己用matlab生成的lib,前面的是matlab自身计算引擎中的lib)

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其中的头文件和资源文件中添加文件

1.在头文件中添加生成的.h文件

2.在资源文件中添加.lib,.dll文件

3.然后 把.h,.lib,.dll文件拷到你新建的项目的目录下。比如我把他们放到了C:\Users\lenovo\Desktop\aether\aether里面。

(最好是用这个命令进行编译 mcc -W cpplib:MyAddLib -T link:lib MyAdd.m -C

然后把.ctf文件也拷过去。)

编写代码调用dll中的函数

dll中的函数的接口形式在.h文件的最后面给出了,你可以去翻看他接口形式。这里面的函数的输入输出参数都得是mwArray对象的常引用,关于这个类请读者自己去网上搜索资料。你需要搞明白的是mwArray是matlab公司专门针对“c++调用matlab生成的dll“而设计的类,因为你包含了matlab安装目录下的这些类,所以你可以在VS里使用它们。

下面是一段主函数的编写样例:

// newdll.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engine.h"

#include "mclmcr.h"

#include "mclcppclass.h"

#include "libMyAdd.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f(!libMyAddInitialize())

   {

   //initilize failed!!!"<<std::endl;

    std::cout<<"错误..."<<std::endl;

   return -1;

 double a = 6;

double b = 9;

double c;

mwArray mwA(1, 1, mxDOUBLE_CLASS);

mwArray mwB(1, 1, mxDOUBLE_CLASS);

mwArray mwC(1, 1, mxDOUBLE_CLASS);

mwA.SetData(&a, 1);

mwB.SetData(&b, 1);

MyAdd(1, mwC, mwA, mwB);

c = mwC.Get(1,1);

cout<<c<<endl;

system("PAUSE");

 return 0;

}

这个dll中的函数只是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两数相加的功能,是我做基本配置是使用的。

#include "engine.h"

#include "mclmcr.h"

#include "mclcppclass.h"

#include "libMyAdd.h"       这些头文件是必须包含的,其中engine好像是包含了matlab计算引擎中的所有dll(还没有认真考证)

现在,运气好的话你应该能看到你预想中的输出了。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找不到路径,不可访问等等各种错误,那只能你自己去解决了,我搞了整整3天,上面提到的错误都有遇到。  出了错误你可以尝试去百度搜索其他博客,更好的是去google用英文搜索相关的问题,一些社区里面也许有答案呢,matlab版主文档我倒是没仔细看,也许上面也有不错的帮助呢! good luck  to you!

备注:

1.我自己在搞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是.m函数中本身就使用了c++语言编写的dll,然后再封装这个.m函数。这种情况下你得保证VS可以访问到你用到的那些用C++书写的dll。但是只要用mcc命令编译.m函数后,你在连接器下面的输入中的附加依赖项中只需添加.m 生成的dll函数就可以了,不需要添加那些c++代码生成的dll。这里建议你把matlab项目拷到VS项目中,直接在Vs项目中工作进行MCC编译。

2.主函数代码中if(!libMyAddInitialize())是必须的。

网友:
看完只有一种感觉:学海无涯啊

网友:
用VS2010调用matlab封装DLL动态链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