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替换 钽电解电容器

楼主(2020-01-06):
  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替换钽电解电容器
 现在将钽电解电容器换成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
的事例越来越多。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可靠性问题。钽电解电容器存在发生短路
故障时导致冒烟和起火的可能性。出现冒烟和起火现
象时,对于配备钽电解电容器的电子产品而言是致命
的。
另一个是原材料钽的问题。钽属于稀有金属,其
产地在全世界屈指可数。因此,如果产地出现政治动
荡等,就会陷入价格暴涨、供给不稳定的局面。只要
原材料是稀有金属,钽电解电容器用户就不可能完全
避免此类风险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就是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
器来取代钽电解电容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发生冒
烟和起火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钽电解电容器。另外由
于不使用稀有金属,价格和供给都更加稳定。而且还
有一些钽电解电容器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能削减贴装面积。因为
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单位体积的静电容量较大。另一
个是用于DC-DC转换器等输出平滑电路时,可降低输
出纹波电压。原因在于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的等效串
联电阻(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较低。
如图1所示,使用钽电解电容器时,输出纹波电压为
56mV,而使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时则降到了7mV
用于输出平滑用途时需要注意

  不过,并不是只要单纯地将钽电解电容器换成片
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工作就结束了的。根据用途的不
同,有时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典型事例是用于上面提到的DC-DC转换器等输出
平滑电路时。虽然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确实具备因
ESR比较低而能降低输出纹波电压的优点,但ESR低的

图1:替换成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可以抑制纹波电压

将DC-DC转换器的输出电容器由钽电解电容器换成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
时的输出电压波形。DC-DC转换器的开关频率为300MHz。钽电解电容器
的容量为100μF。使用3个22μF的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产品。替换前的
纹波电压为56mV,更换成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后降到了7mV。

特性有时却是把“双刃剑”。原因是替换为片状多层
陶瓷电容器后,DC-DC 转换器反馈环路响应特性的相
位会大幅偏移。最坏的情况会出现 180度偏移,导致
DC-DC转换器的输出异常振荡。这样的话,DC-DC转换
器就无法发挥作用了

网友(2020-04-19):
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可靠性问题。钽电解电容器存在发生短路故障时导致冒烟和起火的可能性。出现冒烟和起火现
象时,对于配备钽电解电容器的电子产品而言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