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8个sbit位数据拼接成一个数据呢?

楼主(2020-01-06):
例如0,1,0,1,0,0,1,1这八个位数据拼接成0101 0011八位二进制数据。可以通过位运算来实现?怎么实现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位地址内容送另一个位地址,这需要源和目的都可以位寻址,如果目的单元不能位寻址的话就只能移位了

 sbit可以送cy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