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2020-01-06):
为什么这个电路能导通呢,基级串了个电阻不相当于断开了吗,电容冲满电以后,那基级不是低电平了吗!

网友A:
    你没有电路图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能导通呢,基级串了个电阻不相当于断开了吗,电容冲满电以后,那基级不是低电平了吗!

    这就是一个延时控制电路吧,上电后控制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输出。

网友C:
    这个是一个延时上电电路,延时大约为0.2mS,延时0.2mS后三极管基极达到0.7V后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电路图 啊

    楼下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个延时上电电路,延时大约为0.2mS,延时0.2mS后三极管基极达到0.7V后导通。

延时0.2mS后三极管基极达到0.7V后导通。
------说反了吧。延时后基极电压由0.7V逐渐下降为0V(上电初期电容可视为短路,随着充电的进行,电容两端电压差逐渐加大,基极电压也就降低了),三极管不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能导通呢,基级串了个电阻不相当于断开了吗,电容冲满电以后,那基级不是低电平了吗!

    这就是一个延时控制电路吧,上电后控制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输出。

三极管不是基级高电平才会导通吗,基级那里串了个三极管。基级不能变为高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个延时上电电路,延时大约为0.2mS,延时0.2mS后三极管基极达到0.7V后导通。

    是电容充满电后基级才会变为高电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个延时控制电路吧,上电后控制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输出。

    初上电时,电容C5未充电,其两端电压差为0,可视为短路,3.3V直接加在1K和10K分压电阻上,三极管基极电压达到0.7V,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个延时控制电路吧,上电后控制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输出。

初上电时,电容C5未充电,其两端电压差为0,可视为短路,3.3V直接加在1K和10K分压电阻上,三极管基极电压达到0.7V,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

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0.2mS后三极管基极达到0.7V后导通。
------说反了吧。延时后基极电压由0.7V逐渐下降为0V(上电初期 ...

    谢谢,是我粗心了

网友:
    延时控制

网友:
先看图 为什么看不到呢

网友:
造成现在才行政村行政村现场xzcxzcxz

网友:
    看起來是送電瞬間導通,一段時間後關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