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替换钽电容问题?

楼主(2020-01-06):
MLCC瓷片电容替换钽电容,有时会发生DC-DC电路振荡,是由于相移超出180°。
原因是MLCC电容的ESR远低于钽电容产生相移。

那么我就这样处理:
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用于输出平滑电路
时,需要调整相位补偿电路的常数。如果相位补偿电
路集成在DC-DC转换器IC的内部,需要测量被替换掉
的钽电解电容器的ESR,然后串联插入ESR与钽电解电
容器相同的电阻器。这样做就能抑制异常振荡
详情请参见图2。图2(a )是单纯把构成DC-DC转
换器输出平滑电路的电容器由钽电解电容器更换成
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后的输出电压波形。波形出现了
异常振荡,DC-DC转换器的输出电压也随之大幅变化。
图 2(b )是对反馈环路相位补偿电路的常数进行调整
后的波形。波形的异常振荡得到了抑制,输出电压降
到了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水平。实际使用中如果达到
了这种输出电压波形,就可放心使用。
 一般来说,DC-DC转换器反馈环路响应特性的相
位裕度最好确保45度以上。若想满足这一要求,必须
调整相位补偿电路的常数。
  不过最近,通过在 DC-DC转换器 IC一侧进行改
进,出现了不少即使直接利用 ESR较低的片状多层陶
瓷电容器也不会出现异常振荡等问题的产品。选择
DC-DC转换器 IC时,请确认其数据表(Data Sheet )
 图2:异常振荡时和正常工作时的输出电压波形
(a)为出现异常振荡时的输出电压波形。(b)为正常工作时的输出电压波
形。通过调整反馈环路相位补偿电路的常数,能够防止异常振荡。

如果注明有“使用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也能稳定
工作”字样,便可以放心使用。反之,如果没有注明,
则需要采取上述的对策

网友(2020-04-19):
如果相位补偿电路集成在DC-DC转换器IC的内部,需要测量被替换掉的钽电解电容器的ESR,然后串联插入ESR与钽电解电容器相同的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