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发出异常声音

楼主(2020-01-06):
处于通电状态的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发出异常
声音。请解释一下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网友:
    有时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有时会发出“兹兹”
的声音。其原因之一就是缘于“电容器的啸叫”
现象。

出现啸叫是因为片状多层陶瓷电容器中使用的强
介电陶瓷材料发生了“电致伸缩”现象。电致伸缩是
    指,施加电压后材料发生机械变形的现象。因此,向
电容器施加纹波电压(交流电压)时,电容器自身就会
    伸缩(图1)。这种伸缩传递到印刷基板上就会导致印
刷基板振动。虽然振动的振幅只有1pm~1nm,但此时
的振动频率如果是在人可听频率范围(20Hz~20k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