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V-32V输入,3.5A,低EMI,超低功耗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 SCT9331

楼主(2020-01-06):
    特性
    • 450KHz固定开关频率,±6% 抖频拓展频谱
• 最大连续3.5A输出负载
    • 集成83mΩ (Rdson) 上端MOSFET 和43mΩ (Rdson) 下端MOSFET
• 1uA 关断电流
    • 22uA 超低静态电流
• 低压差LDO工作模式
• 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可选择内部或外部环路补偿
    • 轻载脉冲跨周期调制模式(PSMMode)
• 内置4ms软启动
    • 输出过压保护
• 160°C过热保护
• QFN2X3-9L封装
    描述
          SCT9331是一款输入电压范围为3.8V至32V、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电流为3.5A的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芯片内部集成了功率MOSFET管,导通电阻分别为上管83mΩ,下管43mΩ。该芯片具有22uA超低静态电流,通过轻载下脉冲跨周期调制模式(PSM Mode)优化了降压变换效率。SCT9331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模式,提供可选择的内部回路补偿和外部回路补偿。内部回路补偿以减少了外围器件数量,为用户简化了设计并降低了整机成本。外部回路补偿提供更加灵活的电路设计方案,适应不同应用条件。该芯片具有针对EMI抑制的设计,在450kHz开关频率下以±6%抖频降低导通EMI,通过优化的栅极驱动设计,实现SW开关电压无振铃以减少高频辐射EMI。该芯片具备输出电压过压保护,开关峰值电流限制和过热保护,为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性提供多重保障。SCT9331的封装为QFN2X3-9L,为用户提供了小尺寸的电源解决方案。

    应用
          白色家电,音频产品,打印机,数字电视(DTV), 机顶盒(STB), 汽车
    典型应用框图

    规格书:

网友:
    封装小,用的地方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