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WIN64版本软件如何实现OrCAD-Xpeditionl流程

楼主(2020-01-06):
1.在mentor xpedition WIN32版本软件还可以找到实现orcad-Xpeditionl流程生成网表的命令:mentorKY.exe.
2.在Mentor Xpedition WIN64版本软件找不到实现OrCAD-Xpeditionl流程生成网表的命令
3.Mentor Xpedition WIN64版本软件中还保留中心库流程xPCB_only,XPCB中也有OrCAD的接口
在下请教各位大虾:
1.在Mentor Xpedition WIN64版本软件是否取消了OrCAD-Xpeditionl流程生成网表的命令?
2.如果没有取消了OrCAD-Xpeditionl流程生成网表的命令,请问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ORCAD到Desinger可以考虑EDIF网表,或者直接导入ORCAD原理图来实现,如果是直接想从ORCAD交互到Xpedition layout中或者生成Xpedition的目前VX 64位版本是没有的,正如前面所说可以考虑直接导入orcad,然后转换库,这样原理图和库都有了,也就有了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ORCAD到Desinger可以考虑EDIF网表,或者直接导入ORCAD原理图来实现,如果是直接想从ORCAD交互到Xpedi ...

    谢谢您的回复!如你所说的那样,MENTOR XPEDITION WIN64不支持直接导入ORCAD的网表,
    那MENTOR就开始在排斥ORCAD,在XPCB的菜单中还有ORCAD的功能接口,后续更新的版本应该把它去掉!
业界毕竟用ORCAD出电路参考设计原理图的偏多!MENTOR官方应考虑市场的状况!
在MENTOR XPEDITION WIN64中继续保留直接导入ORCAD的网表,这对XDX原理图工具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如果XDX做得ORCAD好,我想工程师会有明智的选择!有强大对手的存在,才有技术更新,才有发展动力!
有好多企业的衰亡消失,不是技术不先进,而是没有竞争对手,没有创新的动力!
动物界的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战国时代的苏秦和张仪两个鬼谷子的学生演译的合众和连横的战略,苏秦和张仪互相竞争,又互相利用,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态势!
    当今世界,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这样想法很难生存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如你所说的那样,MENTOR XPEDITION WIN64不支持直接导入ORCAD的网表,
那MENTOR就开始在 ...

    你讲的很好,也引入了历史故事,非常生动,也容易理解,这是两家企业决策层面的问题,我们目前是可以给建议,如果是有话语权的客户我想是很容易改变现状的。另外主要是ORCAD在以后可能也在不断更新变化,Desinger跟着走估计也是比较被动的,动态调整下策略也有利于市场竞争和产品的更新演变,多个角度看问题是好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用原生态的了,不会这样转来转去的,ORCAD现在用的公司不多

网友:
    XDX现在比ORCAD好用

网友:
    貌似取消了

网友:
    我用了下orcad转dx的那个,不知道为啥提示我工程不对,转不了。但是工程本身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ORCAD更新变化得不多,变化最多得是ALLEGRO,
    请参看下面文章:
升级到Allegro17.2-2016的10大理由 ...

    虽然这两个OrCAD--Xpedition和Altium--Xpedition流程是主流程XDX-Xpedition之外的非主流程
但对使用OrCAD和Altium原理图工具的使用者打开了通向Layout方向的另一条新奇的充满诱惑的世界
    OrCAD和Altium原理图工具的使用者众多,
OrCAD--Xpedition和Altium--Xpedition流程让其转入Xpedition进行Layout提供了可能和便捷的通道
为Mentor Xpedition的普及会产生虹吸和聚集效应!
比起从零点转入XDX-Xpedition主流程,OrCAD和Altium原理图工具的使用者面临的难度要小一些,转入后的进展更快一些!
这些使用者在熟悉Xpedition后,会对主流程XDX-Xpedition产生兴趣,进而去学习主流程XDX-Xpedition
    学习熟悉主流程XDX-Xpedition后。
原来的OrCAD--Xpedition和Altium--Xpedition流程的使用者会与主流程XDX-Xpedition对一个对比和评估其优劣
    选择以后Layout工作的高效流程!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Mentor官方在MENTOR XPEDITION VX WIN64版本放弃OrCAD的网表工具,个人认为确实是不明智的策略!
Mentor官方应持包容开放,兼容并蓄的心态面向世界,而不应固步自封!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ORCAD更新变化得不多,变化最多得是ALLEGRO,
请参看下面文章:
    升级到Allegro17.2-2016的10大理由 ...

我理解您的感受,就是让所有的工具更加开放一些,但是呢从整体性角度来讲,一个是开放也就是生态,另一个呢就是对于企业数据的加密或者管理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不清楚您是否对Cadence的HDL工具熟悉,这个工具呢大多人可能都不熟悉,说是难用,但是大企业就是因为他的复杂而用他,对于您的建议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去展开分析,首先是打造生态,另一方面走自己的路,看着是冲突的,但其实又有很多哲学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您的感受,就是让所有的工具更加开放一些,但是呢从整体性角度来讲,一个是开放也就是生态,另一个 ...

Cadence的HDL工具之前玩过,只是自学的难度非常大,后来就放弃了!
当时我是从元件库学习的,做一个原理图元器件封状,非常繁琐,操作不人性化!
不管低端,中端和高端的EDA Layout软件,要放下身段,调整姿态,让用户使用的体验感觉好,易于操作使用,界面友好,人性化!
EDA Layout软件要在软件供应商,企业客户和软件的使用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软件供应商关注的是客户企业,企业关注的是软件对资料和数据的加密和保护
而软件使用者关注的EDA Layout软件的操作性和工作的高效性及学习的难易程程度。
再好的技术和再先进的工具,如果没有众多的用户和使用群体,也会没落的
没有人的地方很荒凉和荒废,没有人的传承,再先进的技术和工具也会 消亡的!
Cadence的HDL工具学习难度大,也会被冷落,被抛弃的!

说到Cadence的HDL工具学习的难度,顺便提一下ZUKEN的两个软件
CADStar和CR5000/CR8000
这两个软件也是超级难和操作另类,EDA365论坛冷冷清清
不知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是否用过ZUKEN的CR5000/CR8000的软件进行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