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时候,变绿了,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06):
铺铜的时候,变绿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是你的规则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右键点冲突项看看是什么规则有问题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过孔或直插的间距问题

网友:
    更新下铜皮

网友:
    规则没设定好

网友:
    规则设置的问题

网友:
    规则出现冲突了,检查一下,或者放大看看是报错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