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电路中的继电器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1-06):
    直流65-150v输入经过图示电路输入至BUCK电路,请问图示电路中的继电器作用是什么?并联在继电器的二极管D1和电阻R1的作用又是什么?(我查,有的说是输入缓冲。。。。,)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上电瞬间 防止冲击电流过大 上电时 继电器不工作 通过R1 限流,对下面供电。 当对后级电容充电后,继电器工作。

网友:
    输入端 是交流信号吧 ,D1 半波整流。

网友:
    D1防反接;R1限流防止电容充电大电流;J1在电路供电稳定(既没有反接,也没有大电容要充电,MCU也上电启动能正常控制IO口了)后再介入,目的是短接R1和D1以降低功率损耗。ps:后级电路有大电容,充电时产生的冲击大电流会烧蚀继电器触点,而且容易导致前级电源过流保护误动作。所以先接R1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继电器就是开关的作用。

网友:
    给后级电路预充电,防止继电器触点闭合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高手多,学习了啊。

网友:
    后级应该有大功率电容,防止瞬态电流过大,造成继电器触点烧坏。

网友:
    防止负载是感性负载突变时电流突变为自感能量的释放提供途经

网友:
    这应该是个precharge把?

网友:
    继电器在这里只有连通作用相当于开关,当三极管的基极高电平时,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连通,继电器上电开始动作,IN和Buck连接,三极管基极低电平时继电器断开,电阻限流二极管滤波给后级充电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