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可以写多少行C语言代码 ?

楼主(2020-01-06):
    请教:
    C8051F mcu,普通的程序员,一天可以写多少行C语言代码 ?

    谢谢!

 说明:
 以前主要做硬件及画板工作,嵌入式C语言也做过一些小的项目。
 现在,有个新项目的软件,MCU是C8051F,需要评估时间。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熟练的,三天能完成编译完8K大小的中等难度的项目,不熟练的人,可能一个问题直接卡三天.   同样的,需要验证或者算法的花的时间又不一样,某次写一个加热水控温的算法,我说这还不简单,半天搞定,结果NTC的采样温度和实际水温最大的时候差了接近32度....  而客户要求显示的问题和水温误差不能超过3度,我光测试几个不同水位加热到40度 70度 100度的实际水温和NTC温度的关系就测试了3天.... 然后客户换了个锅,说着个才是量产的锅,一切从头测起.. 到最后完成算法,足足花了10天. 客户还说我好厉害,之前别人在他们公司呆了一个月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