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如图继电器闭合接通地,继电器断开 OUT悬空,需要检测继电器是否闭合。怎样检...

楼主(2020-01-06):
    电路如图继电器闭合接通地,继电器断开 OUT悬空,需要检测继电器是否闭合。怎样检测呢?

网友:
    用一光耦 连接到OUT 端, 闭合时,光耦有输出信号

网友:
    用个双触点的继电器吧

网友:
    在OUT处加上拉电阻,然后判断OUT的电平。继电器断开,高电平;继电器闭合,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