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如何删除孔符表

楼主(2020-01-06):
我知道怎么把板外孔符表删除,但是板内的钻孔符号有办法删除吗?怎么删除?

网友:
    直接删group

楼主:
    你说的是直接点删除键,Find中的group吗?我试了不行呀

网友A:
    钻孔表格是以group形式存在的,删除钻孔表格勾选Group即可删除它,板内的钻孔标记符号标记出来是不能删除的,可以重新标记或者通过Manufacturing->Nclegend1-X(X为层的数目)层面关闭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表格是以group形式存在的,删除钻孔表格勾选Group即可删除它,板内的钻孔标记符号标记出来是不能删除的 ...

谢谢,我说板内孔符咋也删不掉了,涨知识了。

网友:
    板内的把层关掉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改封装,或者关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