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MC一16LX系列单片机的特点及应用

楼主(2020-01-06):
摘要:在介绍PMc一16LX系列的主要特点和结构的基础上,对其CPU和中断系统进行了
分析,描述了该系列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及编程方法。

F=MC一16LX系列单片机是富土通公司推出的
新型16位微处理器,图l为该系列的部分单片机,
针对不同应用领域该系列单片机的外围功能略有
不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具有大量的外围功能,
(1)低电压、高速度:5V供电时,最小指令执行
时间为62.5ns/16MHz,2.2V供电时,最小指令执行
时间为100ns/10MHz;
(2)嵌入PLL时钟倍频电路:工作时钟可以选
择晶体时钟的1/2、1、2,3、4倍频。大大减小了EMI
噪声,同时还提供32kHz的子系统时钟;
(3)优化的指令集:位、字节、字、长字等数据类
型,多达23种的寻址方式,带符号的乘、除法指令,
大大提高了代码的效率,32位的累加器保证了算术
运算的高精度;支持C语言与多任务处理,提供丰
富的指针;
(4)采用4字节指令预取队列的流水线技术,
最小指令周期为62.5ns(16MHz);
(5)强大的中断功能:8个可编程中断优先级。
支持近40个中断源;
(6)独立于CPU的自动传输功能:扩充智能I/
0服务完成I/O口与存储器之间自动数据传输,减
少了用户编程,提高了数据的传输速度;
(7)灵活的I/O口编程:每个I/O均可根据需
要设置为输入口、输出口或专用[J;
(8)程序补丁功能:提供两个程序补丁地址指
针,可对掩模后程序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修改,以减
少损失,节约成本;
(9)电路进行了噪声保护优化,所有引脚均有
噪声滤波器;
(10)低功耗的能量管理:待机、睡眠、停机、CPu
间歇工作、子时钟的工作和睡眠等多种低功耗模
式;
(11)多种ROM大小和类型:掩模ROM(最大
256Kbytes),nASH ROM(64K/128K/256K bytes).
内部RAM(4 K/6 K/8 Kbytes);
(12)支持16M寻址空间内的字、字节寻址;
(13)地址、数据总线的复用或非复用可通过软
件进行设置;
(14)FLAsH ROM编程:支持自动编程,具备可
擦写、可恢复和自动保护功能,擦写次数大于lO万
次,数据可靠存储10年以上,可设置加密位;
(15)7-作温度_40—105℃;存储温度一55—150℃。
2 CPU结构分析
FFMC一16LX系列单片机的CPU内含11个专
用寄存器。通用寄存器位于RAMl80H一37FH的地
址区内,分为32区,每个区可用作8位寄存器、16
位寄存器或32位寄存器,寄存器指针指向当前通
用寄存器工作区,寄存器的结构如图3所示。
2.1专用寄存嚣
(1)累加器(A):由两个16位累加器AH和AL
组成,可以作为32位、16位或8位寄存器使用;
(2)堆栈指针(USP,ssP):堆栈指针有用户堆栈
指针(usP)和系统堆栈指针(ssP)两种,堆栈指针的高
8位地址由用户堆栈段寄存器(USB)或系统堆栈段
寄存器(ssB)确定;
(3)程序状态字(Ps):由中断级别屏蔽寄存器
(ILM,3位,表明CPU当前接受中断响应的级别)、通
用寄存器指针(RP,5位,指向当前通用寄存器区的
首址)、条件码寄存器(ccR,8位,包括反映算术运算
结果和传输数据的状态位)等组成;
(4)程序计数器(PC):指定CPU将要执行的指
令代码存放地址的低16位;
(5)直接分页寄存器(DPR):指定直接寻址指令
操作数地址的8-15位;
(6)段寄存器(PCB,DTB,USB,SSB,ADB):五个
段寄存器是程序段寄存器(PCB)、数据段寄存器
(DTB)、用户堆栈段寄存器(usB)、系统堆栈段寄存器
(SSB)、附加段寄存器(ADB),分别用于指定相应段寻
址的高8位地址。
2.2通用寄存器
通用寄存器是位于RAM中的180H到37FH
的内存块,分为32个区,每区8个字。同一时刻只
能有一个区工作,可以用作通用8位寄存器(R0到
R7)、16位寄存器(Rwo到Rw7)或32位寄存器(Rm
到Rm)。通用寄存器的用法如表1所示。
3中断系统
FFMC一16LX系列单片机共有8个可编程中断
优先级,0级中断优先级最高,6级中断优先级最
低,7级无中断.通过设置程序状态字(Ps)的中断级
别屏蔽寄存器(ILM)可以改变当前CPU接受中断响
应的级别,低于该设置中断级别的中断源将被屏
蔽。
FFMC一16LX系列单片机支持近4J0个中断源,
可以分为硬件中断、软件中断和扩充智能I/O服务
(E120s)和异常中断等4种类型。每个中断源都拥有
唯一的中断向量(包括中断号和中断地址),除复位
(Reset)、异常(ExceptioN)以及软件中断(1NT 9 in—
struction)外,每个中断源都受~个中断控制寄存器
的控制,该系列单片机共有16个中断控制寄存器(ICR),
它们位于中断控制器中。中断控制寄存器负责
管理相应的中断源,其主要功能有:设置相应中断
源的中断等级、选择响应中断作为一般中断来使用
还是用作扩充智能I/O服务、选择扩充智能L/O服
务通道,共有16个扩充智能I/O服务通道。与16
个扩充智能I/O服务通道相对应有16个扩充智能
I/O服务描述符(ISD),每个描述符占用8个字的
RAM空间,用于完成扩充智能I/0服务时I/O口与
存储器之间自动传输数据的管理。
扩充智能I/O服务描述符由数据计数器、指向
I/O寄存器的指针、指向RAM缓冲区的指针以及状
态寄存器组成。状态寄存器用来指明指向缓冲区地
址指针和I/O寄存器的地址指针是固定还是更新、
传输数据格式(字节还是字)、传送方向(从I/O到缓
冲区还是从缓冲区到I/o)等。
FFMC一16LX系列单片机提供的扩充智能I/0
服务事实上是一种硬件中断操作。中断允许发生
时,中断控制器决定申请的中断是否有效,并选择
相应的扩充智能I/O服务操作,扩充智能I/O服务
根据扩充智能I/O服务描述符来进行I/O口与存
储器之间的自动数据传输,完成后返回CPU操作。
与传统的I/O口与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方式不
同,采用扩充智能I/O服务后,由于采用内部微代
码不需要编写中断处理程卒,数据传输既不用内部
寄存器也无就需保存寄存器的值,与DMA功能相
似,因此不但可以减少编程工作,而且提高了运行
速度。
图4描述了硬件中断的处理过程,当外围硬件
发生中断且中断使能①时,外围硬件发送一个中断
请求到中断控制器②,中断控制器决定同时到来中
断的中断优先级并将优先级高的中断送到CPU③,
CPU比较请求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屏蔽寄存器(IS:
ILM)的值④,若请求中断优先级高,检测中断使能标
志位(PS:I)⑤,若中断使能标志位为使能状态,则被
请求中断级写入指令寄存器,在完成当前指令后,
CPU响应中断请求⑥,若为一般的中断请求,程序
跳转到用户中断服务程序,若为扩充智能L/O服务
程序,内部微代码根据扩充智能I/O服务描述符执
行相应操作.当中断源在中断例程中被清除后,本
次中断结束⑦。

附件下载:

网友:
MC一16LX系列单片机寄存器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