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fm240128a与pic单片机接口及图文显示

楼主(2020-01-06):
摘要:针对电缆偏芯测量系统中图文显示的技术问题,利用PIC系列单片机和点阵式液晶显
示模块FM240128A,构建硬件接口电路,开发软件程序,提出程序设计中动态图文显示问题的一种
解决方案.最终使整个测量系统的显示部分具有最佳实时性、灵活性.
引言
长期以来,实现电缆偏芯在线实时检测,并将测
量结果准确、直观显示出来一直是电缆行业关心的
问题,但目前国内仍无此类成型产品.随着电子技术
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单片机构建的控制
系统来实现.本文将介绍在一种新型电缆偏芯检测
系统中用于显示测量结果的液晶显示系统,它主要
由PICl6c73单片机和FM240128A液晶显示模块
组成.FM2加128A具有文本和图形两种显示方式,
功耗低,接口简便,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显示器件.
PICl6C73单片机是PE系列单片机中的一款中档
机,内部自带4k字节的EPROM,具有较宽工作电
压范围,I/O口驱动能力强,与u:D接口方便,无需
扩展电路‘1’≈.
2 FM2401 28A的结构性能特点
FM240128A内藏T6963c控制器,通过此控制器
可使单片机能很方便地将数据发送给液晶显示器“
其特点:①T6963C是点阵式液晶图形显示控制
器,它能直接与80系列的8位微处理器接口;②内
置8k字节的显示RAM,对应LCD的240十128个
点;⑨T6963c有内部字符发生器oGRoM,共有128
个字符,T6963c可管理64k显示缓冲区及字符发生
器cGRAM,并允许MPu随时访问显示缓冲区,甚
至可以进行位操作:④直接与单片机接口的引脚共
有11个:8个并行指令/数据线、1个指令/数据选
择线(c皿)、1个读信号线(RD)和1个写信号线
(wR);⑥控制器内部已集成一16v的电源,无需外
部接人负电源;⑥240+128点阵,可选择文本显示方
式或图形显示方式,也可同时使用两种显示方式.控
制器T6963C的外围引脚编号及功能如表1.
3.1硬件接口电路
文中提出的电涡流式电缆偏芯检测系统主要由
电涡流传感器、信号采集电路,数据处理单片机
(Mcs5l系列单片机),上位单片机(PIc系列单片
机)、键盘系统和液晶显示器等6个部分组成,整个
系统的测试结果将通过PIc单片机驱动FM240128A
显示.
PIC系列单片机的I/o口具有很强的驱动能
力,PICl6C73的RB口最大可通过20 mA/25mA
的拉电流/{霍电流,能够直接驱动LED显示,所以将
RB n与LCD液晶丝刀i器的8位数据口槲连,进行
数据交换和指令发送.同时,利用Rc口的D7,D6,
D5位与液晶显乐器的C加,wR,RD引脚相连,控
制数据交换的性质和方向.
液晶显示器的工作电压为(+5~士5)v,且其内
部已集成了FM24们28A所需的负电源,这样,vEE
引脚将输出一16v的电压.FM240128A与PIC单片
机的连接电路如图1.
在实际的电路中是将v0接在电位器的可调
端,电位器的两个固定端接在+5v电源和vEE引
脚上,通过调节vo端的电压改变液晶显示器的亮
度.实验证明,当v0两端的电压为一16V时,液晶显
示器的亮度达到最佳效果.研江240128A的第20和
第2l引脚LED(+)、LED(一)作为背光电源,可将
其接在液晶显示器的工作电源两端.当FM240j28A
上电的同时,液晶屏的背光也被点亮.
n在2加128A的第7引脚CE是控制器T6963c
的片选信号,在本系统中,由于单片机PICl6c73的
主要作用就是从下位机获得电缆偏芯的检测信息.
然后驱动液晶显示器显示测量结果,因此将片选端cE
直接接地,始终保持其有效.
3.2显示程序设计
按着电缆偏芯测量系统的技术要求进行显示程
序的设计.
3,2.1 电缆偏芯测量中图文显示要求
图形显示要求:①液晶屏上显示的图形应能够
正确反映电缆偏芯量的大小;②要求显示图形能准
确指示电缆偏芯方向.
文本显示要求:液晶屏上能够实时显示电缆偏
芯量的数值,以及电缆线心类型、线径,测量灵敏度
等参数的设定值.
3.2.2图形显示程序设计
本系统采用如图2和图3所示的一组同心圆显示
电缆偏芯的数值和方向.如果被测电缆在包绝缘过
程中未发生偏芯,要求在显示器上显示如图2所示
的图形.图中三个同心坐标圆的中心代表被测电缆
绝缘层的中心,实心圆则代表某一时刻铜导线相对
于电缆绝缘的位置,此时坐标圆和实心圆的中心应
重合.如果被测电缆在包绝缘过程中发生偏芯,则要
求显示如图3所示的图形.坐标圆与实心圆不同心
说明电缆放生了偏芯,实心圆偏移的方向就是电缆
线芯偏移的方向;每个坐标圆代表一定的刻度,以便
根据实心圆偏移的大小显示电缆偏芯量的数值.

附件下载:

网友:
PICl6c73单片机和FM240128A液晶显示模块组成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