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机械孔怎么处理?

楼主(2020-01-06):
请问:pcb机械孔怎么处理?接大地还是接GND?

网友:
    我一般都没有 连,浮空。 可以连大地。

网友:
    有时候接大地,有时候接系统地,还有非金属化孔的情况,看你的具体情况了,这个没有统一的说法的

网友:
    不放心就先跨两个0欧电阻

网友:
    NPTH或接GND,根据使用场景。

网友:
    这种机械孔一般是外壳拧螺丝用的。所以要看你外壳是否会接到大地,如果外壳接外部地,机械孔不建议直接与内部电源地直连,一般是加上阻容网络。
    如果外壳不接外部大地,悬空的。那么机械孔可接可不接地。

网友:
    你看已看啊。严格来说,机械孔就是机械孔。不接任何线。这才是机械孔吗。。如果你想并且需要,那么它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孔了。。

网友:
    一般的机械孔都是定位用的,不用接什么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