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能不能用三极管来代替?

楼主(2020-01-06):
    MOS管能不能用三极管来代替?毕竟MOS管和三极管相似的地方实在太多,首先请看一下mos管和三极管的差异:

    MOS构造图

    三极管结构图

    从上面的两张结构图可以看出MOS管和三极管有下面六个差异点:

    (1)MOS管是电压操控元件,三极管是电流操控元件。在驱动能力不可,驱动电流很少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答应从电鱼机驱动级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三极管。
    (2)MOS管是运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之为单极型器材,而三极管是即有多数载流子,也运用少量载流子导电。被称之为双极型器材。
(3)有些MOS管的源极和漏极能够交换运用,栅压也可正可负,灵活性比三极管好。
    (4)MOS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作业,并且它的制作工艺能够很便利地把许多场效应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场效应管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5)MOS管具有较高输入阻抗和低噪声等优点,因此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电子捕鱼器设备中。尤其用场效管做整个电子设备的输入,输出级,能够获得一般三极管很难到达的功能。
    (6)MOS管分红结型和绝缘栅型两大类,其操控原理都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mos管和三极管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那么不同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

首先三极管操作简单,价格低廉,经常用于数字电路开关控制,mos管自身的输入电阻很高,同时栅-源极间电容又十分小,所以极易受外界电磁场或静电的感应而带电,因而基本应用在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所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中央。

    综合而言来说,从成本方面来说三极管相对廉价,使用方便,MOS官价格相对较高,同时三极管采用电流控制,mos管采用电压控制,所以mos管应用高频高速电路,反之在通常的低端应用范围,大部分都会优先使用三极管。

    看到这里,关于mos管能不能用三极管来代替这个问题,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里有数?咳咳,小编还是直说吧,简单来说,在低本钱应用情况下,普通营先考虑用三极管,不行的话建议用MOS管。

网友:
    简单来说,在低本钱应用情况下,普通营先考虑用三极管,不行的话建议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