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能够在布局的时候直接45度,或任意角度布局吗?

楼主(2020-01-06):
mentor能够在布局的时候直接45度,或任意角度布局吗?
我搜索的答案是放置好后,通过属性来修改,有没有方法是可以批量处理,
通过属性只能一个一个修改,太慢了

网友:
    其实方法还挺多,最简单的就是用命令

网友:
    框选或者多选也是可以用属性输入角度来设置的

网友A:
    学习下,自我感觉这个功能没有ALLegro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自我感觉这个功能没有ALLegro好用

这个任意角度呢,用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2020-08-30):
    可以将keyin 命令设置快捷键  这样在放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45度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