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HFSS19.2添加输出变量时找不到Far field和AxialRatio

楼主(2020-01-06):
最近在自学HFSS天线设计,教程里让添加输出变量,其中AxiaRatio这一个我怎么也弄不起来,它的菜单里东西跟我的不一样,是因为版本不同么?4 B7 ~2 [. i& a- h+ \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0-11-19):
我也遇到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赞  大佬   水积分

网友(2021-01-28):
经过我苦苦研究终于发现,两大原因1.

网友:
边界条件设置问题2.set up 设置问题,添加set up时不要选择auto.. ,而是选择advanced,自己设置sweep同时勾选save field,然后你就会发现,即使没有计算仿真,results就已经具备create far field和其他功能了,只是仿真完成前没有数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