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型的回调函数的preloadfcn中加入matlab语句load a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如题,在模型的回调函数的preloadfcn中加入matlab语句load a ;并没有成功地把a变量数据加载到workspace中?这是为什么,这里不能使用命令语句赋值吗?只能调用.m文件?

网友:
preload fcn是打开模型的时候才执行的。你只是添加到这个函数,肯定不会导入。
你需要保存模型,关掉,再打开,才会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