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指针数组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07):
如下:
code u8 STB1[][3]={};
code u8 STB2[][3]={};

code u8 code *std[]={STB1,STB2}; 以前在51中这样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移植到32上时出现问题(code已经改成const了)。错误提示:a value of type "const u8 (*)[3]"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const u8 *" 。不知道什么原因?需要如何改,以及为什么?先谢过了

网友:
const uint8_t STB1[3][3]={{0,0,0}};
const uint8_t STB2[3][3]={{0,0,0}};
const uint8_t  * std[]={(uint8_t  *)STB1,(uint8_t  *)STB2};

const定义的变量会编译到rom区域,所以必须指定数组大小 [][3]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