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整定过程

楼主(2020-01-07):
    PID参数整定过程
邓文清
    摘要:本文通过对PID 控制的理论分析,得出
P、1、D各参数在控制中的作用,
    并使用MATLA软件完整的仿真了一个普通PID 的参数整定过程,能直观的看出各
    参数在自动控制中的功能,便于深入理解
PID的含义和整定过程,对工作中
    DCS
    的PID参数整定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PID 参数整定DCS MATLAB 仿真

    串级调节
PID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的简称。在 生产过程自动控制的发展中PID 控
制是历史悠久,生命力最强的基本控制方式。PID 控制有原理简单,使用方便,
    适应性强的优点,广泛应用于化工、热工、 冶金、炼油以及建材等各种生产部门。.
    PID控制是一种负反馈控制,因为在反馈控制系统中,自动调节器和被控对
    象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在连接成闭合回路是可能有两中情况:正反馈和负反馈。
    正反馈作用加剧被控对象流入量流出量的不平衡,从而 导致系统不稳定:负反馈
作用则是缓解其中的不平衡,这样才能正确地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2.1 P调节(比例调节)
    比例调节的显著的特点:有差调节。在过程控制中习惯用增益的倒数来表示
调节器输入输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中kp =te其中δ称为比例带。在生产过程
运行中经常会发生负荷变化即物料能量和流量的大小的变化。如果采用比例调
节,则在负荷扰动下的调节过程结束后,被 调量不可能与设定值准确相等,他们
    之间一-定有残差存在。
比例带对调节过程的影响:比例调节的残差随着比例带的加大而加大。然
而,减小比例带就等于加大调节系统的开环增益P,其后果是导致系统激烈振荡
    甚至不稳定。稳定是任何系统闭环控制的首要要求,
    比例带的设置必须保证系统
具有-定的稳定裕度。
对于典型的工业过程,P 对于调节过程的影响为,当P 很大时意味着调节阀
    的动作幅度很大,引起被调量来回波动,但 系统仍可能是稳定的,残差相应减小。
P具有一个临界值,当处于临界值时系统就等幅震荡,此时进一步增大P 系统就
不稳定,就会导致系统发散而不能控制了。减小P 就减小了调节阀的动作幅度,
因此被调量变化比较平稳,甚至可没有超调量,但残差很大调节时间也很长。

网友:
    对于典型的工业过程,P 对于调节过程的影响为,当P 很大时意味着调节阀的动作幅度很大,引起被调量来回波动,但 系统仍可能是稳定的,残差相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