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楼主(2020-01-07):
    如图片所示,封装库路径选择“any“。就可以识别封装库了,但是原理图上部分器件的封装都是选择最后一个选项,就识别不了封装。实际上我所有的封装都是有的,就是路径不对,不知道怎么可以让他自动识别到封装库的路径。因为太多了,实在不想一个一个的去改路径。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31283-1.html" Q% J: Y' N4 i, R; K
    找到方法了,真不容易啊!

网友:
    AD是库要先安装到项目中,才能找到啊。它没有那么智能到找电脑里边的非安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