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更新原理图后,PCB上器件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呢?

楼主(2020-01-07):
如图,本来元器件布局已经好了,改了原理图点更新到PCB,布局就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鬼情况啊,这个要怎么解决?

更新前

更新后

网友:
    如果你原理图的位号改变了,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重新编号了吗? 凉凉

网友B:
    你可以用PCB更新SCH 然后更改封装后在更新会PCB 你这种又改封装又改编号的是不行的,每个元件有一个内部唯一编号,两个统一就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编号了吗? 凉凉

重新编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PCB更新SCH 然后更改封装后在更新会PCB 你这种又改封装又改编号的是不行的,每个元件有一个内部唯 ...

    怎样冲PCB更新SCH啊?

网友:
    重新编位号器件就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冲PCB更新SCH啊?

    设计 更新SCH

网友C:
    锁定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器件位号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定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还是会有的,最好就是重新设置unique ID 就好了

网友(2020-02-17):
器件位号变了,就得会动的,

网友:
    在更新位号前需将器件的ID对应上,在PCB状态-工程-器件关联 里操作,让左边是空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