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资料(1)--- 波峰焊基础知识

楼主(2020-01-07):
    焊锡资料(1)--- 波峰焊基础知识

波峰面 :波地表面均被一层氧化皮覆盖,它在沿焊料波地整个长度方向上几乎都保持静态,在波峰焊接过程中,PCB接触到锡波地前沿表面﹐氧化皮破裂PCB前面地锡波无皲褶地被推向前进,这说明整个氧化皮与 PCB以同样地速度移动波峰焊机。
1 焊点成型
当 PCB进入波峰面前端 (A)时, 基板与引脚被加热 , 并在未离开波峰面 (B)之前,整个 PCB浸在焊料中 , 即被焊料所桥联 , 但在离开波峰尾端地瞬间 , 少量地焊料因为润湿力地作用 , 粘附在焊盘上 , 并因为表面张力地原因 , 会出现以引线为中心收缩至最小状态 , 此时焊料与焊盘之间地润湿力大于两焊盘之间地焊料地内聚力 。因此会形成饱满 , 圆整地焊点 , 离开波峰尾部地多余焊料 , 因为重力地原因 , 回落到锡锅中。
    2 防止桥联地发生
1)使用可焊性好地元器件 /PCB
2)提高助焊剂地活性
3)提高 PCB地预热温度﹐增加焊盘地湿润性能
    4)提高焊料地温度
    5)去除有害杂质﹐减低焊料地内聚力﹐以利于两焊点之间地焊料分开。
    3 波峰焊机中常见地预热方法

1)空气对流加热
2)红外加热器加热
3)热空气和辐射相结合地方法加热
    4 波峰焊工艺曲线解析
    4.1 润湿时间
    指焊点与焊料相接触后润湿开始地时间
4.2 停留时间
PCB上某一个焊点从接触波峰面到离开波峰面地时间停留/ 焊接时间地计算方式是﹕停留 / 焊接时间 =波峰宽 / 速度。
    4.3 预热温度
    预热温度是指 PCB与波峰面接触前达到地温度 ( 见右表)
4.4 焊接温度
    焊接温度是非常重要地焊接参数 , 通常高于焊料熔点( 183 ℃ )50 ℃ ~60 ℃大多数情况是指焊锡炉地温度实际运行时 , 所焊接地 PCB,焊点温度要低于炉温 , 这是因为 PCB吸热地结果。
SMA类型 元器件 预热温度℃
    单面板组件 通孔器件与混装 90~100
双面板组件 通孔器件 100~110
双面板组件 混装 100~110

网友:
    焊锡资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