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离板边过近导致CHIP元件偏位

楼主(2020-01-07):
元件离板边过近导致CHIP元件偏位

1 主 题: CHIP元件偏位原因之一:元件离板边过近
2 作 者:胡波、冯宏伟
3 所属部门:工艺基础研究部单板试制组
4 创建日期:2000-10-16
5 现象描述:
    10月14日,在SMT 9线生产传输某单板时,过炉后发现其含底座的保险丝元件在回流焊之后有偏位,歪斜,甚至缺件的现象,观察回流炉前贴片情况,发现元件有的有偏,有的却偏得严重,甚至缺件的现象。此元件处在PCB边缘,其焊盘外缘离板边才3MM,此宽度是机器置件区夹板部分的宽度。但元件本体比焊盘还要宽,当班ME 已向内偏移0.5MM,再偏就碰到另一元件F2了。而单步运行机器观察元件是紧贴着机器夹边的边缘贴下去的。十分不稳定。
6 原因分析:
(1)焊盘设计成距板边3MM,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应该是设计为元件距板边至少3MM以上。
(2)调整偏移后的元件经观察,恰好处于临界状态,紧贴着机器夹边的边缘贴下去,是不稳定的状态。
(3)贴片机设备厂商声明,夹边的宽度是3MM,但并非绝对,也会差个0.X MM,而且元件在照相时,也会有一点点的误差,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处于临界状态的元件产生偏位,甚至飞件的不良。
7 改进措施:
(1)因F1已偏移了0.5MM,再偏一点就会影响F2元件,故需要先把F2调偏一点后再调偏F1,手续较多,而且质量难以保证。
(2)把PCB转90度后生产,这样F1元件就不在夹边的位置,对质量没什么影响,但需要改印刷机,贴片机的程式,较麻烦且不彻底。
(3)在F1元件一侧加上工艺边,既不用改动设计,又可以彻底解决偏位问题,也不用修改程式。但待单板工艺回应。
8 经验教训:
元件布局应按规范进行,努力避免工艺设计处于临界状态而产生不稳定的品质问题,再一次证明工艺设计这一源头的重要性。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元件离板边过近导致CHIP元件偏位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