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情况会导致VDD与GND阻值变低

楼主(2020-01-07):
使用AD7682采样,上电之前VDD与GND之间阻值正常,上电后工作一段时间阻值只有几十欧姆,继续工作的话就短路了,请问什么情况会导致VDD与GND阻值变低。

网友:
    你怎么判断 上电之后 VDD 和 GND 之间的阻值的 ?

网友:
    不会是带电工作时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吧?电阻值只能在断电情况下测量哦。

网友:
    带电测量阻抗是不准的,一般也不能带电测量阻抗。

网友:
    楼主可以测试下 断电瞬间 电容的阻值 或者 用短路档测试下。

网友:
    必须要断电测试,有时候电容太大还要放电后再测试

网友:
    贴片电容啊,我经常遇到贴片电容漏电的,尤其是105和106比较多,104相反较少!最离谱的能和0欧姆电阻一样的!

网友:
    带电怎么量阻值,万用表量吗?

网友:
    上电时候万用表是不能测的, 测到的可能是电源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