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机与驱动PID算法

楼主(2020-01-07):
一个简单的电机与驱动PID算法

PID

  •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 #include <mc9s12xs128.h>
  • //定义PID参数
  • #define VV_KPVALUE 3       //比例
  • #define VV_KIVALUE 40     //积分
  • #define VV_KDVALUE 3     //微分
  • #define VV_MAX 10000       //返回的最大值,是pwm的周期值
  • #define VV_MIN 0
  • #define VV_DEADLINE 0X08   //速度PID,设置死区范围
  • typedef struct PID       //定义数法核心数据
  • {
  • signed int vi_Ref;      //速度PID,速度设定值
  • signed int vi_FeedBack;  //速度PID,速度反馈值
  • signed long vi_PreError;  //速度PID,前一次,速度误差,,vi_Ref - vi_FeedBack
  • signed long vi_PreDerror; //速度PID,前一次,速度误差之差,d_error-PreDerror;
  • unsigned int v_Kp;      //速度PID,Ka = Kp
  • unsigned int v_Ki;      //速度PID,Kb = Kp * ( T / Ti )
  • unsigned int v_Kd;      //速度PID,
  • signed long vl_PreU;    //电机控制输出值
  • }PID;
  •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 void PIDInit(void)
  • {
  • sPID.vi_Ref = 0 ;        //速度设定值
  • sPID.vi_FeedBack = 0 ;  //速度反馈值
  • sPID.vi_PreError = 0 ;   //前一次,速度误差,,vi_Ref - vi_FeedBack
  • sPID.vi_PreDerror = 0 ;   //前一次,速度误差之差,d_error-PreDerror;
  • sPID.v_Kp = VV_KPVALUE;
  • sPID.v_Ki = VV_KIVALUE;
  • sPID.v_Kd = VV_KDVALUE;
  • sPID.vl_PreU = 0 ;      //电机控制输出值
  • }
  • unsigned int v_PIDCalc( PID *pp )
  • {
  • signed long  error,d_error,dd_error;
  •   error = (signed long)(pp->vi_Ref - pp->vi_FeedBack); // 偏差计算
  •   d_error = error - pp->vi_PreError;
  •   dd_error = d_error - pp->vi_PreDerror;
  •   pp->vi_PreError = error; //存储当前偏差
  • pp->vi_PreDerror = d_error;
  • if( ( error < VV_DEADLINE ) && ( error > -VV_DEADLINE ) ); //设置调节死区
  •               //速度PID计算
  •   pp->vl_PreU += (signed long)(  pp -> v_Kp * d_error + pp -> v_Ki * error  + pp->v_Kd*dd_error);
  • else if( pp->vl_PreU >= VV_MAX )   //速度PID,防止调节最高溢出
  •   pp->vl_PreU = VV_MAX;
  • else if( pp->vl_PreU <= VV_MIN ) //速度PID,防止调节最低溢出
  •   pp->vl_PreU = VV_MIN;
  • else
  • ;
  •    return ( pp->vl_PreU  );  // 返回预调节占空比
  • }
  • void main(void) {
  •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    Initmcu();
  •     IncPIDInit();
  • int g_CurrentVelocity=0;   //全局变量也初始化
  • int g_Flag=0;                //全局变量也初始化
  • EnableInterrupts;
  •   While(1)
  • {
  •    if (g_Flag&&vi_FeedBack)
  •       {
  •           PWMOUT+=  v_PIDCalc( PID *pp );
  •             g_Flag&=~ vi_FeedBack;
  • }
  • }
  • }
  •   for(;;) {
  •     _FEED_COP(); /* feeds the dog */
  •   } /* loop forever */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

网友:
这个好,不知道能不能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