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磁仿真软件的疑问请教大神。

楼主(2020-01-07):
菜鸟想请教大神,通过电磁仿真软件计算EMC到底对实际测试有多大的指导作作用?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请做过实际EMC测试的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有关电磁仿真软件的疑问请教大神

网友:
    天线、雷达电性能,机箱屏效、泄露,开关电源类辐射特性,设备级或单个EUT仿真效果不错,如果建模精确仿真结果可信度高,这是前提。

网友:
    仿真主要体现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辅助设计。
    定性是比较方案改变的之后,电磁辐射性能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例如:开孔孔径大小的不同,对于同一频率点辐射时屏蔽抑制能力的变化是怎样的?)
而定量是针对XXX方案其对于你实际的抑制频率点的滤波量化设计结果的绝对性考虑?(这个就需要建模的精准度,例如辐射源的位置、辐射源的强度、辐射源的属性电场或磁场或电磁场,以及滤波频率方案尺寸等相关精准参数)。

    用处:可以说,无处不用(例如:频效仿真、电路滤波、走线辐射、天线接收发射性能的增益、隔离度等等)

网友(2021-02-24):
    大神们能不能给推荐一个设备级电磁兼容仿真比较好的软件,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