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封装片子去耦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向大家请教下,我最近在做一个cyclone4 的板子,是bga封装,引脚挺多的,间距是1mm,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下去耦电容应该怎么放?
要是一电源引脚一个电容的话,就只能把焊盘放在过孔上了,请问大家这种情况都是如何处理的
多谢

网友:
    BGA先扇孔,小的放背面空里。大放四周。。

网友:
    适当地改变扇出过孔的位置,或两个引脚共用一个扇出孔。就能够腾出位置来啦

网友:
    修改电容的封装,bga1.0两孔之间是放的下一个BGA0402的电容的

网友:
    直接放在过孔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