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DR3和DDR4速率分别多少?

楼主(2020-01-07):
请教下,DDR3和DDR4速率分别多少?

网友:
DDR3内存的起始频率仅有800MHz,最高频率可达2133MHz。而DDR4内存的起始频率就有2133MHz,最高频率可达3000MHz

网友:
    DDR3数据传输速率有:800,1066,1333,1600    单位为MT/s,百万次没秒

    DDR4数据传输速率有:1600,1866,2133,2400,2666,3200  单位为MT/s,百万次没秒

    上述说的是数据传输速率,因为DDR是一个时钟周期传输2次数据,所以时钟频率都要除以2.

网友A:
    DDR5出来了吗

网友:
    一直做设计,却不知道具体速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5出来了吗

DDR5的标准草案17年就已经发布了:http://www.softnology.biz/pdf/JESD79-5%20Proposed%20Rev0.1.pdf
    不过现在还没看到有芯片在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