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0-01-07):
请问u6 U3是做什么的

网友:
    个人理解:U6和电阻电容一起起低通滤波器的作用,U3用来将VIN+ VIN-的差分信号解析成单端信号

网友:
    U2 + U3 构成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U6 是 U2 的直流偏移补偿。R15 + C10 是频率负反馈。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