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16.6 导出来的step文件,部分元件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1-07):
    各位大神,请问为什么candence 16.6导出来的step文件,部分元件不显示?
    下图是我输出step打钩的项
    在brd文件中,可以看到所有元件的3D模型
    但是导出来的step文件没有显示板子中间的元件!

网友:
    求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沒設零件高度.
    2.沒畫零件包裝本體層.

元件有placement-bound-top层,高度设了0.32mm,在candence的3D VIEW里可以看到元件的立体模型,但就是导出step就没有立体模型,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着急~

网友B:
    用17.2试试,或者用File->Export->IDF,输出PTC格式的3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7.2试试,或者用File->Export->IDF,输出PTC格式的3D文件

    不知道是不是BRD有问题,因为点击导出后,在文件夹目录下没有生成step文件,而需要指定存在桌面才会生成ste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妳選了零件各別導出step, 必需把把完整目錄下的step拷貝過去.
    但通常無零件 ...

    是啊,把元件内无效的或者无零件的step模型删去,或者不添加step路径,就可以啦!

网友(2021-07-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删掉路径就可以了嘛,但是删掉路径3D模型不就导不进来了嘛

网友(2022-07-19):
    怎么才能有导出STP这个菜单?我的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