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allegro网表

楼主(2020-01-07):
allegro能把一块板子的网表导入另外一块板子中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完全重新可以.(正統 和 netlist 都可以.)
    2.使用1+2 , 只有netlist可以, 加在原本的netlist後面.(零件和 ...

老师,具体怎么做?导出netlist再作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完全重新可以.(正統 和 netlist 都可以.)
2.使用1+2 , 只有netlist可以, 加在原本的netlist後面.(零件和 ...

是不是相当于两个板子拼一个板子,各自电路独立?感觉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