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dio Jack MicroPhone pin 直接接地是什么效果? 出乎意料

楼主(2020-01-07):
1, ME开模时, 不小心把Audio Jack 上的Sleeve pin 与EMC Shielding 连接上了.(直接接地)

2, 我的项目用了TI 的TS3A225E 这颗料(Mic 与 GND 自适应)

3, 按道理, 这时Audio Jack 应该对OMTP/ TRRS standard 的某一种, 不适应才是. 但是实际实验结果, 却出乎意料. 两种耳线都能正常工作. 包括音筒 和 话筒都功能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

我是否有必要修模(费用大概是10K RMB)? 为什么? 可有理论依据?

谢谢!

网友A:
建议还是改模具的好。TS3A225E判断耳机接法是靠测量TRRS之间直流电阻,Sleeve接不接地可能并不影响判断准确性,但是如果保持Sleeve永久接地,一部分采用有源麦克的耳麦就会没法用,因为幻象电源被短路到地了。还有如果麦克前置放大器采用平衡连接的话,sleeve接地就破坏了阻抗平衡的条件,噪声指标会受影响。当然如果不考虑以上应用局限的话,不改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改模具的好。TS3A225E判断耳机接法是靠测量TRRS之间直流电阻,Sleeve接不接地可能并不影响判断准确 ...

谢谢 Canatto 详细,耐心的指导

1, 网上查阅了一下, 通常的耳线即是 '有源麦克'
    而我的实验却表明,  standard TRRS  与 OMTP TRRS 都可以工作, 无显著差异. (此处是否笔误? 想表达 '无源麦克')

2, --还有如果麦克前置放大器采用平衡连接的话,sleeve接地就破坏了阻抗平衡的条件,噪声指标会受影响
    可否, 推荐一些文章 来阅读 ,  以理解何为 '平衡连接'?
    另外,' 噪声指标' 该如何测量? 直接用示波器 测量MIC signal 的电平纹波吗?

3, --当然如果不考虑以上应用局限的话,不改也罢。
    以你的经验, 如下红色产品(Docking)是否需要考虑以上的应用局限?

网友:
我并没有TS3A225E的实际使用经验,上面的帖子是根据对数据手册的理解做的推断,并不是说我的推断一定不会错。是否有道理和是否采纳还是要你自己判断决定。基本上TS3A225E 判断耳麦后要做的是两件事,1,选择是把sleeve还是把Ring2接地、2,选择前置放大器输入端是否与耳麦插座反相连接。这样,如果把sleeve永久接地的话,不免会有sleeve和Ring2同时接地的情况发生,导致麦克不能工作。至于你实地实验中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会不会你所说的EMC Shielding与系统GND之间并没有硬性的低阻连接?一个简单的测试办法是插入不同的TRRS耳麦,用万用表看是否有麦克偏置被短路到地的状况。

平衡连接方式多半是我想多了,可能基本不会用在耳麦上。

接地不妥引入的噪声是以交流声为明显特征,可用音频分析仪看音频频谱50Hz/100Hz/150Hz 凸起的高度来考察。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谢谢, 分享! 逻辑正确! 实际上, 是我的实验有误. 纠正实验后. 实际结果符合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