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2 自研底板 上电正常启动-Boot未启动-问题

楼主(2020-01-08):
      最近做了一个阉割TX2底板的项目,参照NVIDIA  TX2套板官方原理图更改,电装后上电测试发现如下现象:
1)上电正常,底板给模块供电,TX2核心模块给出一些底板 电压启动信号也正常;
2)测试串口打印系统启动信息没有,逐步测试发现TX2核心模块好像没有Boot成功,查询了一些中断和配置管脚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进入sleep模式;
     排除了元器件焊错,功耗不够的问题。请问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共同探讨一下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
    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是比较少的。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做了没?

楼主(2020-04-08):
    后来检查发现是一个配置的问题。导致核心模块没有启动成功。

网友A(2020-06-03):
引用 楼主:
    后来检查发现是一个配置的问题。导致核心模块没有启动成功。

    请问您自研底板原理图按照官方的图连接就可以了吗?不需要的引脚如何做特殊处理呢,我在数据手册和指导手册里都没有找到不用的引脚的处理方法
还是根据pin type按照原则上的处理方法就可以

网友B:
    之前做过一个,手册里说有几个引脚在开机的状态下不要做任何处理的,否则影响启动模式,进而开机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一个,手册里说有几个引脚在开机的状态下不要做任何处理的,否则影响启动模式,进而开机不成功。

    您好,这个我有印象,应该是一些保留引脚无需做处理即可
但是比如我不需某些接口,比如SD Card部分。除了电路可删减以外,核心板上的引脚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有难度
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我有印象,应该是一些保留引脚无需做处理即可
但是比如我不需某些接口,比如SD Card部分。除 ...

    像SD卡的话直接悬空不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SD卡的话直接悬空不接即可

好的,谢谢!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自研底板原理图按照官方的图连接就可以了吗?不需要的引脚如何做特殊处理呢,我在数据手册和指导手 ...

我是预留出测试点了,没有接其他的配置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预留出测试点了,没有接其他的配置电路。

    好的谢谢!

网友C(2020-11-11):
    您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那个影响boot的配置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那个影响boot的配置是什么,

看OEM Design Guide,里面关于Strapping Pin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OEM Design Guide,里面关于Strapping Pin章节

    好的,感谢,去看看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检查上电控制时序都是正常的,请问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检查上电控制时序都是正常的,请问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按TX2官方文档检查上电顺序,我们做的板子焊接的时候出过一个错误  有个电源芯片有焊接反的。把那个焊反的芯片重新更换了一下后就正常启动了。还得详细的检查一下,要不有的问题发现不了。

网友(2020-12-22):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分享一下  我电源没问题  配置引脚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F:
楼主   我也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  电压启动正常  就是BOOT未启动   管脚配置也没发现问题,也没进入sleep模式

楼主(2021-02-20):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也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  电压启动正常  就是BOOT未启动   管脚配置也没发现问题,也没进入sleep模 ...

你可以查一下JTAG配置电阻是否焊接错误。

网友(2023-07-12):
我那个最后检查出来是boot pin设计有问题,有的pin在上电之前不能拉高或者拉低,但是我接了IIC UART,bootpin被高电平影响了,拿掉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