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异名端电流 流入 相等吗

楼主(2020-01-08):
    如图 ,交流信号 RF_IN 输入, RTN1, RTN2 接两个相同的负载。
为了使负载上得到的功率相同, 接入互感器,异名端 进入。

    怎么理解互感器异名端 进入,保证两个电流相等啊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电力电子专业的学生都很迷茫,之前我也是一直通电拿隔离示波器测试波形确定的,当然这种测试方法比较笨重,而偶然看到一个群里有大佬说只需要一个电感表就足够了,后来翻了翻电路书(还是根基不稳啊),果然,下面具体讲一下测量原理。

    采用电感表如上图测试,如果测试的电感值为L,大于单独测试两绕组电感之和,则测试的两端B和b为异名端,反之则为同名端,

    注意哦:

当为异名端时,L=L1+L2+2M(M为互感)

    当为同名端时,L=L1+L2-2M(M为互感)

这样即可判断出变压器的同名端,不信就翻电路书~~><

这里再说一下,激磁电感Lm和M的关系,上式中L1为原边的Lm1,L2为副边的Lm2,定义耦合系数k=|M|/sqrt(L1*L2),0<=k<=1,当原副边完全耦合,即耦合系数为1时,(但是由于缠绕工艺 的限制,很难保证没有漏感,存在漏感k就不等于1.理想变压器是没有漏感的变压器)M=sqrt(L1*L2),M=sqrt(Lm*Lm/n^2)=Lm/n,其中n为变比,注意根据归算法则,Lm1=n^2*Lm2,原副边测试的激磁电感不是相等的,除非n=1,对于无线输电来说,M<=Lm/n

楼主:
    就是  异名端,前端输入时交流信号, 能判定流过两个线圈电流相等吗 ?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 异名端电流 流入 相等吗

    从理论上 右手定则 流过得电流方向相同,但时异名端 产生得磁场 正好抵消掉 。
    这是我得理解 !
    所以 两个流过的电流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