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对温度影响(ZH)

楼主(2020-01-08):
    3.参数的设置与调整
    ①加温迅速达到目标值,但温度过冲很大。
比例系数太大,致使在未达到设定温度前加热比例过高:微分系数过小,对对象反应不敏
感。
    ②加温经常达不到目标值,于目标值时间多。
    比例系数过小,加温比例不够:积分系数过小,对静差补偿不足。
    ③基本在控制温度内,但上下偏差大,经常波动。
    微分,系数小,对及时变化反应慢:积分系数过大,使微分反应被钝化.
④受环境影响较大
    微分系數小,对及时变化反应慢:设定的基本定时周期过长,不能得到及时修正。
当通过热电偶采集的被测温度偏离所希望的给定值时,
    PID控制可根据测量信号与给
    定值的偏差进行比例(P).积分(1).微分(D)运算,从而输出某个适当的控制信
    号给执行机构,促使测量值恢复到给定值,达到自动控制的效果。
    比例运算是指输出控制量与偏差的比例关系。比例参數
P设定值越大,控制的灵敏度
    越低,设定值越小,控制的灵敏度越高,例如比例参数
    P设定为4%,表示测量值偏
    离给定值4%时,输出控制量变化
100% . .
    积分运算的目的是消除偏差。只要偏差存在,积分作用将控制量向使偏差消除的方向
移动。积分时间是表示积分作用强度的单位。设定的积分时间越短,积分作用越强.
    例如积分时间设定为240 秒时,表示对固定的偏差,积分作用的输出量达到和比例作
用相同的输出量需要240 秒.
比例作用和积分作用是对控制结果的修正动作,响应较慢。微分作用是为了消除其缺
点而补充的。
微分作用根据偏差产生的速度对输出量进行修正,使控制过程尽快恢复到原来的控制

网友:
    积分运算的目的是消除偏差。只要偏差存在,积分作用将控制量向使偏差消除的方向 移动。积分时间是表示积分作用强度的单位。设定的积分时间越短,积分作用越强. 例如积分时间设定为240 秒时,表示对固定的偏差,积分作用的输出量达到和比例作 用相同的输出量需要240 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