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TPS5054电源文波200毫伏偏大

楼主(2020-01-08):
TPS5054电源文波200毫伏偏大,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R1反馈电压不要在电感引脚处直接取样,而是要在滤波电容C2之后,而且走线要避开电感区域。另外,你测量纹波的方法也要检查一下,避免探头地线环路导入的噪声

网友:
    TPS5450你这个地走的不好~反馈上下都加个电容,把反馈走到输出电容后面去~

    图片

    图片

网友B:
    走线有些问题,输出电容离芯片地有点远,反馈要接在输出电容上,另外铺铜也没必要挖。可以先把输出大电容全换成陶瓷看看

网友:
    2楼和3楼说得都有有理有据

网友C:
    建议:
    1、增大功率电感量
    2、增加输出电容量
    3、布局布线,请参见下文图示。

    详见下文:

以下是根据楼主电源设计需求(不完整)作的一个仿真,以及器件选型,参数如原理图所示:

仿真的纹波情况如下:

    电源稳定性很容易忽略,但是非常重要。以下波特图相位裕量约为60°,增益裕量约为-20dB,说明是相当稳定的。

PCB布局参考:

网友:
    都是些高人,学习了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有些问题,输出电容离芯片地有点远,反馈要接在输出电容上,另外铺铜也没必要挖。可以先把输出大电容全 ...

修改一下原理图和PCB,请大家再帮忙查看一下

网友:
    还不如早上那个,至少地平面更完整。如果单纯降纹波,那就先把输出大电容换成瓷片看看。电感感值刚看了规格书,居然更大,你也可以改,但这就对同体积下电感直流电阻要求更高了。理论分析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500KHZ下的电感电流,第二就是电容比频率下的阻抗(包括容抗感抗和ESR),还有地回路及电源线上的阻抗,电流乘以阻抗和等于纹波。你应该是只看5V插口的纹波吧,可能会有共模噪声出现,所以你得把示波器信号和地接一起,顶到5V输出的地端看看共模噪声多大,然后再测5V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
    1、增大功率电感量
    2、增加输出电容量

层主 你好  请教一下波特图应该怎么看啊
相位裕量为零时,增益裕量什么范围内是稳定的呢
    增益裕量为零时,相位裕量什么范围是稳定的啊
    是这么样理解么  还请麻烦你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学习下 ,我之前画了个 最好找供应商FAE帮忙核查, 环路最小,器件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2020-02-22):
    对于DC-DC来说,输出电容用大电解(低阻)对降低纹波没有作用(亲测),你可以在插件位置贴三个22uF电容,测纹波是否有明显下降,如果没有,布局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其实吧,你直接把电感连接到R1的走线割掉,直接从C6引一个线到R1电阻上验证看看就知道了,应该可以降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反馈电压不要在电感引脚处直接取样,而是要在滤波电容C2之后,而且走线要避开电感区域。另外,你测量纹波 ...

正解,一针见血的说明了问题。

网友:
    第二份图的C3,对于高频纹波来说,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了。
PCB走线的时候,应该从L1出来,先到C3、然后再从C3出来到C8,你第二份图,其实L1出来就是直接到C8了,L1到C8的阻抗低于L1到C3的阻抗,所以高频纹波就不到C3了。
    用示波器普通的无源探头测试纹波,你要避免把噪声读进去,无源探头是不能过滤共模噪音的,所以你读到的纹波值里,可能很多都是噪音成分。假如你们单位预算够,就买个示波器有源探头。
我曾经把无源探头的鳄鱼夹和输入端短路,再拿已经短路的点去触碰开关电源板上的任意一端,这样都能从示波器上读到丰富的噪音,那你说这能算是纹波吗!
我猜测你最大的可能性是使用无源探头的方法不对,纹波是纹波、噪音是噪音,处理方法不一样的。
真正的纹波是典型三角波,你可以用数字示波器然后打开数字滤波功能,看看纹波到底多大,我不相信你这块板的纹波大的。
噪音就难说了,特别是共模噪音,普通的无源探头根本奈何不了共模噪音,示波器里读到的噪音根本就不是实际上需要处理的。哎,这方面我也表达的不透彻了,你意会吧。
    另外,你输入的接插件是大的,输出的接插件是小的,我觉得这个应该颠倒,毕竟24V是小电流,5V是大电流。

网友:
    答案已经在评论中了

网友:
    修改过的还可以。主环路面积要小。另外过孔数目,铜皮宽度什么的都要心中有数。BUCK电路虽然用的多,但是很多人都没学习过开关电源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