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各参数对系统的影响分类分析

楼主(2020-01-08):
PID各参数对系统的影响分类分析
!:积分速度(积分常数)的大小对调节过程影响
增大积分速度
调节阀的速度加快,但系统的稳定性降低
当积分速度大到超过某一临界值时,整个系统变为不稳定,出现发散的振荡过程。
so愈大,则调节阀的动作愈快,就愈容易引起和加剧振荡,而最大动态偏差则愈来愈小。
减小积分速度
调节阀的速度减慢,结果是系统的稳定性增加了,但调节速度变慢
当积分常数小到某一临界值时,调节过程变为非报荡过程。
无论增大还是减小积分速度,被调量最后都没有残差
F
余差(或静差)是指:
被调参数的新的稳定值与给定值不相等而形成的差值。
余差的大小与调节器的故大系数
K或比例带8 有关
放大系数越小,即比例带越大,余差就越大:
放大系数越大,即比例带越小,比例调节作用越强,余差就越小。
比例带对于调节过程的影响
司)8大
调节阀的动作幅度小,变化平稳,甚至无超调,但余差大,调节时间也很长
b)8减小
调节阀动作幅度加大,被调量来回波动,余差减小
c)δ进-步减小
祓调量振荡加剧
d)δ为临界值
系统处于临界稳定状态
e)8小于临界值
系统不稳定,报荡发散
比例调节的特点:
(1)比例调节的输出增量与输入增量至一一对应的比例关系,即:
u= Ke
(2)比例调节反应速度快,输出与输入同步,没有时间滞后,其动态特性好.
(3)比例调节的结果不能使被调参数完全回到给定值,而产生余差。
比例帶的一般选择原则:
若对象较稳定(对象的静态放大系数较小,时间常数不太大,滞后较小)
则比例費可选小些,这样可以提高系统的灵敏度,使反应速度加快-一些:
相反,著对象的放大系数较大,时间常数较小,滞后时间较大
则比例带可选大- -些,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当被调参数突然出现较大的偏差时
比例调节能立即按比例把调节阀的开度开得很大
但积分调节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将调节阀的开度开大或减小
如果系统干扰作用规繁,积分调节会显得十分乏力

网友:
(1)比例调节的输出增量与输入增量至一一对应的比例关系,即:
u= Ke
(2)比例调节反应速度快,输出与输入同步,没有时间滞后,其动态特性好.
(3)比例调节的结果不能使被调参数完全回到给定值,而产生余差。
比例帶的一般选择原则:
若对象较稳定(对象的静态放大系数较小,时间常数不太大,滞后较小)
则比例費可选小些,这样可以提高系统的灵敏度,使反应速度加快-一些:
相反,著对象的放大系数较大,时间常数较小,滞后时间较大
则比例带可选大- -些,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