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功能块使用基础

楼主(2020-01-08):
    1.基础部分:
    1.1.
    自动控制系统分类
    自动控制系统可分为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
1.1.1.
    开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openloop control system)是指被控对象的输出 (被控制量 )对控制器(ontrollerl
的输出没有影响。在这种控制系统中,不依赖将被控量反送回来以形成任何闭环回路.
    1.1.2.
    闭环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closed-oop control system)的特 点是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 )会反送回
    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一 -个或多个闭环。闭环控制系统有 正反馈和负反馈,
    若反馈信号与系统
    给定值信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
egative Feedback), 若极性相同,则称为正反馈,一般闭环控
制系统均采用负反馈,又称负反馈控制系统。闭环控制系统的例子很多。比如人就是一一个具有负
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眼睛便是传感器,充当反馈,人体系统能通过不断的修正最后作出各种正
确的动作。如果没有眼睛,就没有了反馈回路,也就成了一个开环控制系
    统。另例,当一台真正
的全自动洗衣机具有能连续检查衣物是否洗净,并在洗净之后能自动切断电源,它就是一一个闭环
    控制系统。
    1.1.3.
阶跃响应
    阶跃响应是指将-一个阶跃输入( step function ) 加到系统上时,系统的输出。稳态误差是指系
    统的响应进入稳态后,系统的期望输出与实际输出之差。控制系统的性能可以用稳、准、快三个
    字来描述。稳是指系统的稳定性
    (sability),- -个系统要能正常工作,首先必须是稳定的,从阶跃
    响应上看应该是收敛的:准是指控制系统的准确性、控制精度,通常用稳态误差来
    (Steady-state error)描述, 它表示系统输出稳态值与期望值之差:快是指控制系统响应的快速性,
通常用上升时间来定量描述。
1.1.4. PID
    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
PID控制,
    又称PID 调节。PID 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
    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 稳定性好、工作可靠、
    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

网友:
    阶跃响应 阶跃响应是指将-一个阶跃输入( step function ) 加到系统上时,系统的输出。稳态误差是指系 统的响应进入稳态后,系统的期望输出与实际输出之差。控制系统的性能可以用稳、准、快三个  字来描述。稳是指系统的稳定性 (sability),- -个系统要能正常工作,首先必须是稳定的,从阶跃 响应上看应该是收敛的:准是指控制系统的准确性、控制精度,通常用稳态误差来  (Steady-state error)描述, 它表示系统输出稳态值与期望值之差:快是指控制系统响应的快速性

网友:
    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 PID控制  又称PID 调节。PID 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 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 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