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功能详解

楼主(2020-01-08):
PID功能详解
一、PID 控制简介
PID(
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控制是最 早发展起来的控制策略
之一,由于其算法简单、鲁棒性好和可靠性高,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控制。尤
其适用于可建立精确数学模型的确定性控制系统。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简称PID控制,又称PID 调节,它实际上是一-种算法。PID 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
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
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 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
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须依
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 PID 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
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 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
合用PID控制技术。PID 控制,实际中也有PI 和PD控制。PID 控制器就是根据.
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从信号变换的角度而言,超前校正、 滞后校正、滞后-超前校正可以总结为
比例、积分、微分三种运算及其组合.
PID调节器的适用范围: PID 调节控制是一-个传统控制方法,它适用于温度、
压力、流量、液位等几乎所有现场,不同的现场,仅仅是
PID参数应设置不同,
只要参数设置得当均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均可以达到 0.1%甚至更高的控制要
求。
PID控制的不足
1.在实际工业生产过程往往具有非线性、时变不确定,难以建立精确的数学模
型,常规的PID 控制器不能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
2.在实际生产现场中, 由于受到参数整定方法烦杂的困扰,常规
PID控制器参
数往往整定不良、效果欠佳,对运行工况的适应能力很差。
二、PID控制器各校正环节
任何闭环控制系统的首要任务是要稳(稳定) . 快(快速)、准(准确)的响
应命令。PID 调整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实现这一-任务。
增大比例系数P 将加快系统的响应,它的作用于输出值较快,但不能很好
稳定在一一个理想的数值,不 良的结果是虽较能有效的克服扰动的影响,
但有余差
出现,过大的比例系数会使系统有比较大的超调, 并产生振荡, 使稳定 性变坏。
积分能在比例的基础上消除余差,它能对稳定后有累积误差的系统进行误差修
整,减小稳态误差。微分具有超前作用,对于具有容量滞后的控制通道,引入微
分参与控制,在微分 项设置得当的情况下,对 于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指标,
有着.
显著效果,它可以使系统超调量减小,稳定性增加,动态误差减小。
综上所述,P-比例控制 系统的响应快速性,快速作用于输出,好比
"现在"
(现在就起作用,快),1一积分控制系统的准确性,消除过去的累积误差,好比
过去"(清除过去积怨,回到准确轨道) ,D-微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具有超.
前控制作用,好比*未来" (放眼未来,未雨绸缪,稳定才能发展) . 当然这个结
论也不可一 -概而论,只是想让初学者更加快速的理解
PID的作用。

网友:
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 PID控制, 又称PID 调节。PID 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 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 稳定性好、工作可靠、 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