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优秀的天线调试服务介绍呢

楼主(2020-01-08):
我们公司一款wifi模块产品需要做天线调试,之前在一家公司做过一次匹配效果不理想,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介绍的。这是上一家的参数

楼主:
    我们之前有两款天线 他们只能做单端天线的调试 做不了双端的,这两款天线那种效果比较好呢!我们两层板做不了50R的阻抗

网友A:
    布板有点小问题,感觉不好调

网友B:
    天线匹配电路的电容的焊盘应该在RF走线上

网友:
    回答楼上:    天线匹配电路的电容是否在RF走线上,关系不大。反正Stub支路分布电容与贴片电容一起共同起作用。

网友C:
    天线2的倒F型天线应该更好些。
另外,我猜关键的因素还有:
1、芯片底部接近天线管脚位置可以再增加一个接地过孔,会有更好的回流路径。
    2、双面PCB的厚度要足够薄。
3、调试时,开口电缆的制作细节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再加一个隔直电容(或0欧电阻)会更好焊电缆吧?
4、调试时一定要将这个蓝牙模块焊接在客户的PCB上,装进盒子,做联调。
因为单独模块调试出来的结果,一旦焊到客户的PCB上,再装到盒子里面,天线周边的环境(电磁场边界条件)全变了,结果是频率就会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板有点小问题,感觉不好调

可以大概说一下哪里的问题吗,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匹配电路的电容的焊盘应该在RF走线上

空间有点紧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2的倒F型天线应该更好些。
    另外,我猜关键的因素还有:
    1、芯片底部接近天线管脚位置可以再增加一个接地过孔,会有更好的回流路径。
    2、双面PCB的厚度要足够薄。
3、调试时,开口电缆的制作细节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再加一个隔直电容(或0欧电阻)会更好焊电缆吧?
    4、调试时一定要将这个蓝牙模块焊接在客户的PCB上,装进盒子,做联调。
因为单独模块调试出来的结果,一旦焊到客户的PCB上,再装到盒子里面,天线周边的环境(电磁场边界条件)全变了,结果是频率就会偏掉。

老板,你们公司做天线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匹配电路的电容的焊盘应该在RF走线上

    记下了,谢谢!

网友D:
    saladrf说的对,你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天线贴到主板上发生了中心频率漂移。模块天线下面的底层是完全挖空的,如果主板上对应的位置有大面积铺铜,调试好的天线参数就完全被破坏了。俺建议:
1. 首先看能不能把主板上天线对应的部分也挖空。自己做的主板可能好办,别家公司的主板也可以试试要求他们这么设计;

2. 做匹配的时候可以牺牲一点效率来增加匹配带宽;

    3. 再优化一下版图,比如前面已经有人提了把电容焊盘放到主线上。还有就是如果板厚小于1毫米的话,匹配网络下面可以挖空,减少GND层对匹配电感/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ladrf说的对,你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天线贴到主板上发生了中心频率漂移。模块天线下面的底层是完全挖空的,如果主板上对应的位置有大面积铺铜,调试好的天线参数就完全被破坏了。俺建议:
1. 首先看能不能把主板上天线对应的部分也挖空。自己做的主板可能好办,别家公司的主板也可以试试要求他们这么设计;

    2. 做匹配的时候可以牺牲一点效率来增加匹配带宽;

    3. 再优化一下版图,比如前面已经有人提了把电容焊盘放到主线上。还有就是如果板厚小于1毫米的话,匹配网络下面可以挖空,减少GND层对匹配电感/电容的影响。

谢谢,这个焊盘不放到微带线上应该影响不大吧,我移了,没什么变化呢!天线下面是挖空的。感觉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焊盘不放到微带线上应该影响不大吧,我移了,没什么变化呢!天线下面是挖空的。感觉效果也是 ...

    焊盘大概零点几pF的影响,不是大问题,窄带信号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匹配弥补。你这个模块底层是挖空了,但是当模块贴到主电路板上之后,周围有没有大面积导体? 这个天线是假设周围是空气,如果附近有大导体的话肯定对天线参数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焊盘不放到微带线上应该影响不大吧,我移了,没什么变化呢!天线下面是挖空的。感觉效果也是 ...

    焊盘大概零点几pF的影响,不是大问题,窄带信号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匹配弥补。你这个模块底层是挖空了,但是当模块贴到主电路板上之后,周围有没有大面积导体? 这个天线是假设周围是空气,如果附近有大导体的话肯定对天线参数影响很大。

谢谢,一般调天线只是把阻抗调到50R就行是吗!只是用到用到网分′仪!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盘大概零点几pF的影响,不是大问题,窄带信号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匹配弥补。你这个模块底层是挖空了,但是 ...

共轭匹配才能保证最大功率传输,所以是否调到50欧姆取决于transceiver芯片和天线接口处的阻抗, 如果在阻抗匹配网络处面向芯片方向的回波反射小于-10dB, 把天线调到50欧姆基本上就可以了,除非那损失的0.5dB对你很重要。对于射频工程师来讲,网分仪就是吃饭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不会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盘大概零点几pF的影响,不是大问题,窄带信号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匹配弥补。你这个模块底层是挖空了,但是 ...

    共轭匹配才能保证最大功率传输,所以是否调到50欧姆取决于transceiver芯片和天线接口处的阻抗, 如果在阻抗匹配网络处面向芯片方向的回波反射小于-10dB, 把天线调到50欧姆基本上就可以了,除非那损失的0.5dB对你很重要。对于射频工程师来讲,网分仪就是吃饭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不会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谢谢大佬,学到很多东西!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E:
    楼主,需要天线工程师协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天线工程师协助吗

    大佬是天线工程师吗,你好!

网友(2020-02-24):
引用 楼主:
    大佬是天线工程师吗,你好!

    可以帮助调试测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