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和位置环

楼主(2020-01-08):
    所谓PID 自动控制,是对一个确定系统的- -个过程量的自动调节过程:
1)举例说,直流电机的速度,就是-一个过程量,其调节的方法是调节直流电机的电压
流电压的调节可以通过调节可控硅的控制角
a-控制角。 的调节可以通过可控硅的触发电
路的一个充电电阻大小的调节来完成+ 而电阻的大小可以通过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来完成,
这样我们给定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压,就等于给定了速度,测速发电机检测反馈
    的是与速度成正比的电压,给定电压与反馈电压比较去控制三极管的电阻
    Re---..
2)举例说,大家用的冰箱,冰箱的温度是个过程量,但是温度的调节方法是压编机
开”或.
者关",当箱内温度高时,压缩机开,当箱内温度低时,压缩机关,这个冰箱的温度的调节
方法只能是受温度检测信号的开关控制,不可能是
    PID自动控制的方式:
    3) 1). 2)两例分别说明了,PID 控制的两个条件是,
    过程量+调节器:
    2.伺服的位置控制,举例说两点间的位置控制:
1)在起点电机开,在终点电机关,如果用位置开关,那当然是开关控制,不是
    PID控制:
2)在起点电机开,在终点电机关,如果用编码器反馈脉冲,那就是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
数,给定一个指令脉冲数,有指令脉冲数,电机开,指令脉冲数为零电机关,不可能是
    PID
控制:
    3)这个位置是个状态量,只与始末状态有关,是无法实现
    PID控制的!
    3.说位置PID控制, 是对PID 控制压根不懂的缘故!对于位置
P、1. D参数无意义!
    3、所有PID控制,都有一一个调节器:
1)举例说直流调速,速度调节器,实际是电压调节器,仔细看是可控硅触发电路的控制角
a的调节器,再仔细看是三极管
    Ic电流的调节器,给定电压、反馈电压、比较电压,就是这
个三极管放大器的输入电压:
2)举例说变频调速,是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
    3)调节器是一个集成运算放大器,
    这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之间有三种关系, P比例、
.I积分、D微分:
4)只要是PID 控制,你一定能说出它的调节器的名称来,如果你说不出调节器的名称来,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
PID控制呢?
4、例如我们说伺服的速度、电流可以是
    PID控制,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频率调节器、电压
调节器来完成:
5、例如我们说位置不是
    PID控制的,因为没有位置调节器:
    1)如果是位置开关,那当然不是
PID控制,就好像用温度开关控制压缩机-一样,
    不会是PID
    控制一样:
    2)如果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那是个数数的问题,脉冲数够了,位置到了指令停车,也没
    有调节器,也不是
PID控制:
    3)所以我说位置环不可能是
    PID控制!
6.任何物理参数,要实现
PID控制,首先你得知道调节这个参数的方法,设计出它的一-个
    调节器来,才可能实现PID 控制:
    7.位置就是-一个点,对应一个时刻,而伺服电机是指令开关控制模式的,就好像用温控开
关控制压缩机一样,不可能是
PID控制一样:
    8.举例说变频空调,可以是温度.
    PID控制的,因为它是变频器控制的压缩机,可以用变频
    器的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完成室温的
    PID控制:
9.如果你家里的空调不是变频空调,是温控开关控制的,那肯定不是
    PID控制的!

网友:
    PID控制一样   8.举例说变频空调,可以是温度. PID控制的,因为它是变频器控制的压缩机,可以用变频)  器的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完成室温的 PID控制  9.如果你家里的空调不是变频空调,是温控开关控制的,那肯定不是  PID控制的!

网友:
    PID控制的,因为它是变频器控制的压缩机,可以用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完成室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