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cat 函数介绍,这个函数可以实现沿指定维度串联数组

楼主(2020-01-08):
cat
Concatenate arrays along specified dimension

沿指定维度串联数组

Syntax

C = cat(dim, A, B)
C = cat(dim, A1, A2, A3, A4, ...)

Description

C = cat(dim, A, B)将阵列 A 和 B 沿数组由 dim 指定的维度串联。dim 参数必须是实数、正整数值。

C = cat(dim, A1, A2, A3, A4, ...) 将所有输入数组 (A1、A2、A3、A4 等) 串联在阵列维度dim处。

For nonempty arrays, cat(2, A, B) is the same as [A, B], and cat(1, A, B) is the same as [A; B].

如果输入数组是表或时间表, 则 dim 必须为1或2。然后, cat 通过分别调用 vertcat 或 horzcat 串联。

例子:

The commands

A = magic(3); B = pascal(3);
C = cat(4, A, B);

produce a 3-by-3-by-1-by-2 array.

A =

     8     1     6
     3     5     7
     4     9     2

B =

     1     1     1
     1     2     3
     1     3     6

C(:,:,1,1) =

     8     1     6
     3     5     7
     4     9     2

C(:,:,1,2) =

     1     1     1
     1     2     3
     1     3     6

网友:
MATLAB的cat 函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