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楼主(2020-01-08):
    EMC中这三根线的代表啥含义?

网友A:
    两个红色的是EMC认证的辐射限制值。过认证分A类,B类。如果是A类产品,那么限制值是上面那根红线。如果是B类产品,就是底下那根红色。
    EMC的辐射测试时不超过红线即为合格。从图上看,A类标准是可以通过的,B类就不行,需要整改。
    一般在室外使用的就是A类产品,辐射要求相对宽松,室内使用的是B类产品,辐射会要求更严格。

网友B:
    绿色线是平均值!

网友C:
    绿色的是6DB 余量线吧

网友:
    suo

引用 网友B:
    绿色线是平均值!

绿色是加了裕量(Margin)的曲线,因为批量生产会与测试品有一定的分布差异。
所以测试品如果能低于绿线的话,那基本能保证生产品能低于红线。

网友D:
    绿色的线在我们这边测试的说法是余量线,因为各个测试机构是有偏差的,余量高于3db才能保证在各个测试机构都能合格,所以要求在绿线以下保证抽测合格

网友:
    看看标准,标准上说得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红色的是EMC认证的辐射限制值。过认证分A类,B类。如果是A类产品,那么限制值是上面那根红线。如果是B ...

网上看,按照FCC标准,EMI规范中CLASS A(主要是工业环境)、CLASS B(住宅和商业环境)。ClassA的限制要求会低一些,可能因为工业环境本来就比较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色的线在我们这边测试的说法是余量线,因为各个测试机构是有偏差的,余量高于3db才能保证在各个测试机构 ...

基本赞同,不过图上看这个裕量线设定的是比ClassB低6dB而不是3dB。不过这个与产品方自己要求有关吧,裕量要求3dB也不是不行,只是产品出货后被查出不合格而扣货的几率会高很多了(市场抽检部门肯定是按照红线标准来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色的是6DB 余量线吧

+1

网友:
    支持,经常看到 倒是没太注意这几根线,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