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神:USB接口下拉和下拉与速率关系

楼主(2020-01-08):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 在设计USB接口电路时,D+接下拉电阻1MΩ,D-接上拉电阻1MΩ,会不会改变传输状态,对1.0/2.0/3.0分别有什么影响.有没有相关电路设计图方便参考一下的

网友A:
    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增强其电流通道。如果不用,会降低电路的执行能力。对传输速率影响是有的,主要是识别接入设备,是高速设备还是低速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增强其电流通道。如果不用,会降低电路的执行能力。对传输速率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USB的模式识别电阻不会1M这么大的。详情可见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05993/article/details/96613530欢迎扫描我头像关注微信号,里面有更多USB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