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如何设置纸张大小啊?

楼主(2020-01-08):
    AD里面如何设置纸张大小啊?

网友:
    原理图是D-O里面设置。
    PCB默认尺寸应该够大了吧,哪里设置不清楚。

网友A:
    原理图直接双击边框,然后改大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直接双击边框,然后改大小就行。

    學習了,感謝指導。

网友:
    学习了,感谢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