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将MARK点放置在工艺边上可不可以,PCB板有点小

楼主(2020-01-08):
    不知道将MARK点放置在工艺边上可不可以,PCB板有点小

网友:
    mark点可以放工艺边,但是,要确保mark点中心与轨道侧板边距离不小于5mm,否则mark点被轨道遮住,失去效果。
    当然,如果板上能找到合适的通孔焊盘,厂家也会临时将它们当作mark点来使用的。

网友:
    可以放在工艺边上

网友:
    可以的,MARK点只是用来焊接的时候用来定位的,一般工艺边有的话会以工艺边的MARK点为参考点

网友:
    我们板子上没有mark点,都是放在工艺边上

网友(2020-07-28):
    可以放在工艺边